S7-200MODBUS通讯求助

楼主(2015-08-30):
在一个子程序中一共调用了40条MSG指令,都是用上一条MSG指令的完成位去触发下一条指令,为什么在运行的时候会第一条指令始终在执行,其他的都不执行呢?M6.0始终未ON呢?

网友A:
M6.3完了之后再给M6.0一个触发。

楼主:
有的,在第40个指令的后面,用第40个MSG指令的完成位重新至位M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M6.3完了之后再给M6.0一个触发。
有的,在第40个指令的后面,用第40个MSG指令的完成位重新至位M6.0

网友B:
我看这个赢是时序的问题吧 不行你把M6.0移到网络4看看呢 这东西要自己多摸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将这个置位放到sM0.1下边,并联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了,不能sm0.1置位m0.6,因为SM0.1是导通一个扫描周期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是SM0.1置位M6.0,是将第40个置位M6.0的指令放到SM0.1下边。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