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31):
脉冲指令执行完毕后,PLC需要做下一步的工作。这个条件是用标志辅助继电器控制好,还是用数据寄存器来控制好。例如,Y0脉冲输出完毕时,标志继电器M1029置ON,D1336也计数到设定的脉冲数。这个是M1029还是用D1336作为控制后续动作的条件,哪个更合理。有什么区别,欢迎讨论。

网友A:
都一样吧,只是编程的不同

网友B:
个人喜欢用M,西门子中M表示状态存储器,V表示变量存储器,所以我个人在编程西门子的时候,都是喜欢用M作为逻辑中的转态,当然V也可以的,只不过M不够的时候,我才会用V

网友C:
m类位元件比较好

网友D:
告诉你M用的好些。。。程序都简单些。。。

网友E:
没有M才用D

网友F:
我一直都是用m

楼主:
谢谢各位了,见过两种方式都有用的,但一直不知道哪个好。原来这些可能仅仅是习惯问题而已,那用M应该要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