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纠偏系统,请出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5-08-31):
下图是工厂的一台压花机,板材进压花模具前容易跑偏,等员工发现时就会出大量的不良品,前边用两个立柱轮都挡不住,我在考虑是不是在前后都加装两个传感器,做一个自动纠偏控制装置,有做过的坛友出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在旁边加两个挡板,不知道可行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如果加挡板有用的话就简单了,关键是不行,才考虑用自动控制来纠偏。

网友B:
用气缸,送料完后定位,再压花

网友C:
材料有多长?长点用EPC对边机

网友D:
根本就不需要电气纠偏,使用模具纠偏即可,这是机械成型工艺的问题,不是电气控制的问题。
或者送料机构增加多几个立柱轮。

楼主:
回复 网友D:
问题是靠立柱轮根本挡不住,它是热压花,产品压出来是弧形的,所以容易跑偏。

网友D:
回复 楼主:
想办法改进一下热压模具,做个简易的定位槽也得呀,用传感器检测跑偏又怎么样呢?还不是得人工停机纠偏?从根源上解决才是正道。

楼主:
回复 网友C:
材料是从挤塑机里出来的,边挤出边压缩,压缩过后再剪切。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关键是产品宽窄不同,热压模具不能加槽。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不太了解那种机器的生产过程,可不可以把剪裁的步骤提前,还是生产的每个工件需要的材料都不一样多呢?

网友F:
如果之前一直没有纠偏装置,我想应该从其他方面着手,不知楼主车速多少?专业纠偏系统很贵的,精度很高,一般由导边调整架、驱动电机、检测传感器(有超声波、成像仪)操作器组成。

网友G:
有专门的纠偏感应器,买两个装上就好了。

网友H:
直接买个纠偏控制器呀。不过以前没有话安装起来有点麻烦。我这好几台设备上就有控制器 还有电机 感应头等等 有点麻烦//、

网友I:
4个立辊就行了,两点成直线的道理嘛。前2个立辊与后两个立辊有一定的间距,保证送料是直线,不跑偏。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我上网再查查,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工艺是改不了的,材料从挤塑机出来冷却定型,再加热压花,压花完成之后在剪切。

网友J:
用对边机就可以了,不过进料的工作台要做成能左右移动的。

网友K(2016-05-29):
两段感应器加汽缸来纠偏,要不就加个EPC纠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