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搞过三菱Q系列

楼主(2015-08-31):
各位同仁,我的恒张力改造项目准备开工了,需要改造的项目包括(1)读取压力变送器数值,485传输    (2)读取三台acs400变频器输出频率电流   (3)驱动一台伺服直线电机(4超声波模拟量传感器读取。模拟量pld输出控制收卷电机,十几个点的数字量输入输出。监视与设定部分一台主HMI,一台远距离hmi。
初步决定采用三菱q系列,以前从没搞过伺服也没搞过三菱q,请师傅们给推荐一下型号,先拜谢了。

网友A:
没搞过,一下就搞这么高大上的东西
直接找代理商报价及选型,面对面沟通更可靠
自己也可以上官网先了解下产品

网友B:
兄弟,开干了没有,进程通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工厂是三个人合伙,三个人商量由老大负责,结果老大拿了老二老三的设备改造款后就去赌饥荒了(欠了银行几百万还有高利贷),所以本人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别提了,三个合伙人出糟事了,害的我联系了一大堆商家都跟人家谈妥了,PLC程序也编了,触屏组态也做好了(都是电脑上模拟的),一个月给我打了5次电话说“明天给你打钱”,结果到现在才明白老大以改造设备为幌子骗了两个傻子的钱。

网友D:
和别人合伙真的要注意,我也吃过这方面的亏,Q系列的我呆的这个公司用的比较多,就是模块化比较方便,点多的设备好用,不过价格贵很多,现在老板有几种设备又准备改回FX3U系列,说要减低成本,不过我觉得都差不多吧,呵呵,我PLC也不算很熟。

网友B:
唉,做技术的人没那么多花花肠子。作为局外人,我认为可能比较好的一种方式是:你退出这个项目。  钱你管不着,项目没开始就这种状况,这往后发展一定会发生很多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