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31):
请教各位大神,怎样使用GX works2中的FB模块实现堆栈或者先入先出功能的。具体的操作步骤是怎样的。详细点哈!我是菜鸟。谢谢啦!

网友A:
三菱已经提供了FIFO以及FILO的指令了,还要自己编干什么呢?

如果一定要自己编写锻炼水平,那么将C语言转换为ST语言也很简单。
+2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大神,模拟仿真,为什么读取不了数据

网友B:
本身就有这个指令,多多看看手册,看看都有什么功能,不用仔细研究,了解一下,方便以后使用
+2

网友A:
GX Works下模拟正常: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1369

网友C:
首先熟读编程手册,这个是基础呀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