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贴

楼主(2015-08-31):
本人想把一个做好的三菱gx works2的程序改成西门子S7-200的,应该注意什么,要先把电路图转换成西门子plc的吗?本人对西门子有一定的了解,三菱是没学过的。

网友A:
指令和编程方法是有差异的。

网友B:
不同品牌的PLC之间的程序不能直接使用软件进行转换,必须使用人工阅读并重新进行编制程序。
要么打印三菱的程序出来,开西门子的编程软件一步一步输入,要么同时打开两个编程软件的窗口,对照着一步一步的重新编。

网友C:
电路图转换成西门子plc是什么意思?可以根据梯形图相应功能用西门子重新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像这样子做,但是我三菱gx的一些指令语言不太懂,翻译成西门子有难度,请问有没有关于三菱gx的指令语言资料让我学习,学习,感激不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意思是问需要先把西门子电路图画出来不? 因为我这程序是别人的,我拿来就2张电路图,和一个程序,都是以三菱PLC为基础制作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使用互联网查询并去下载编程软件的使用手册来翻阅相关章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网友D:
没有理解楼主的意思啊 ,转换程序和电路图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E:
理解原程序意图或控制要求,了解有无对应功能的指令或能够代用的指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