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31):
我想在mr-configurator2中进行JOG测试,当我在mr-configurator2改变参数后,要不要点”单轴写入“?

是不是不点”单轴写入“的话,JOG测试一直都是在伺服驱动器所保存的参数下在运行的? mr-configurator2参数不管怎么改都没用?

网友A:
修改的参数你需不需要写进去,需要那就点写入按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如果没写进去,测试的话是按照我在软件上设置的参数转动的吧?

网友B:
点单轴写入,相当于全部重新下载,断电重启后生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如果我不点单轴写入的话,在mr-configurator2软件上设置的参数变动,直接用mr-configurator2进行测试的话是按照软件上的参数来的吗? 还是伺服驱动器里保存的参数来的?

网友A:
以伺服驱动器中参数为准
只在软件中更改不写入,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