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31):
我现在有一台FX1N的晶体管输出的PLC,控制两个步进,现在想在加一个步进电机,不需要控制运动,只要启停就可以了。我想用PLC的普通输出点加一个继电器来控制这个步进,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不可以的,你可以试试,验证一下,不然你也不会死心。

网友B:
没玩过步进驱动器,但是知道步进驱动器是需要给行走距离的脉冲才能运动的,除非步进驱动器本身有使能端口可以自己发脉冲行走,然后把相关正反转端口给定信号,这样继电器就可以用接通和断开来驱动步进马达是否转动了。

网友C:
你是用继电器控制脉冲是不行,利用输出点控制转向及启停得看你的步进驱动的功能怎样?

网友D:
改一改就可以的哦,去下面网址看看吧。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88790

网友E:
继电器的是不可以的,但像楼上说的那样,拆开把PLC输出对应的点改下就能用的。

网友F:
普通的继电器怎么给驱动器脉冲?

网友G:
怎么现在还用FX1N的,用他的替代产品FX3GA的,这个有3个脉冲输出控制的
你用普通的输出点不能控制步进的,控制步进需要高速的脉冲输出口。

网友H:
FX1N怎么改也是只有二个轴输出的;所以你如果非要用这台PLC上加的话,只能加定位模块,比如加个FX2N-1PG;

网友I:
没拆开改造之前,看看软件支持吗?

网友J:
继电器的速度跟不上。而且FX1N只能发送2路脉冲。

网友B:
如果只是想给设备增加一台马达进行驱动其他的机械部件,可以考虑不使用步进马达,毕竟步进马达本身的驱动方式非常麻烦。
如果设备新增的动作机构不要求定位,不要求高精度行走距离,直接使用普通的交流异步马达或者直流马达,要严格限定停止位置的话,购买带抱闸刹车的马达本体即可。毕竟更换核心PLC控制器或者新增定位模块的成本太高了。

网友K:
普通继电器输出的肯定不行,要么你拆机把继电器换成晶体管

楼主:
大家看看这个行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的步进马达驱动器只需要提供24V直流电源就能让马达本身转动了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没试过。。。

网友L:
普通继电器可以玩玩,频率设到最低,不能用于实际应用

我就试过, 后来把继电器给拆了, 也想过外接晶体管什么的隔离, 太麻烦, 直接串个2K的电阻接上去也可以, 不过小心别接错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普通继电器输出的肯定不行,要么你拆机把继电器换成晶体管
人家用的本来就是晶体管输出的好不;

网友M:
继电器可以控制  不用驱动器了   直接控制电机通电

网友N:
有些驱动器是可以自发脉冲的,不过频率不高,要求符合的话可以用,只要控制通断就可以了

网友O(2016-01-08):
楼上都说了,就两个方案,换3G   要么加模块

网友P:
硬件真的不行了。。。你不如价格定位模块。。也加不了多少成本。太古董机了

网友Q:
不可以的,步进电机需要脉冲信号,继电器是无法发脉冲信号的

网友H:
FX1N也能叫古董机;
2015年12月份停产的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