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31):
西门子PLC CPU313C模拟量口 V A CH什么意思,怎么接硬件,我是用10K电位器模拟10V电压信号!

网友A:
V:电压信号
A:电流信号
chx通道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电位器三根线 是不是V接信号 I悬空 CH接地?另一根线接10V电

网友B:
CH0表示通道号,每个通道号都有V\I\C,V表示电压通道,I表示电流通道,C表示公共端,如果接电位器的话,
电位器的中间触头接V,电位器两端接10V电压,同时10v电压的地要接入C。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我的硬件接线和软件检测,我的软件用仿真时有信号输入就有信号输出,数据比较后Q125.0也有输出,但是硬件怎么一直没反应呢?是不是我接线有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MD1有数据吗,用万用表量PLC的2、4端有电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2和4之间有电压,调节电位器电压有变化,MD1无值,监控状态下IW752和MD1都是0,PLC是新买的。能留个QQ么?谢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IW752改为PIW752,另外MD1\MW2\MD3这三个之间地址有冲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感谢了 总算好了 ,就是把IW改成PIW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IW也没报错啊,而且仿真也好使?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300PLC里模拟量输入输出地址分别是PIW,PQW,IW表示开关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 谢谢!

网友C:
万能模块可以变换信号型式,硬件选择插拔后,组态中选择信号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