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31):
关于施耐德M218的SFC编程有不解的地方:当Trans为TIMER触发后,该TIMER不会自动清零,Trans也一直保持,这样就会使得第二次执行SFC时,一直往下跳转。示例如下:

1)程序结构

2)两段POU内容

3) SFC段的ACTION、TRANS片段
a)ACTION0\TRANS0

b)ACTION1\TRANS1

4)首次仿真

5)执行1次以后
===========================================================================================
不知道为何动作步离开后,相应的转移条件还是一直动作?施耐德手册没有找到详细的解释,恳请知道原因的同行指点下,多谢!

网友A:
知道你的问题了,不只是定时器的,计数器的也不会清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你的问题了,不只是定时器的,计数器的也不会清零的。
恳请指点指点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要用定时器去做跳步程序,非要用的话,把定时器放到SFC外面的主程序中就OK了。

网友A:
大侠,给反馈一下问题有没有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给反馈一下问题有没有解决啊
这两天忙其它事,你说的是个办法,但如果做到其它POU的话,定时器要定义成全局变量了。改天我试看看,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是是个办法,这是唯一的办法,你要想在SFC内用定时器和计数器就得这样

网友B:
我对你讲,你不要不要当这是欧姆龙PLC,这可是施耐德PLC,这款机子本来就有问题,有一个解决办法,但是这个办法有着%之几的误动作,我也没有办法,这个机子施耐德售后我也问过,不行的。而且机子经常在程序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会偶发性的有怪异的动作。

直接在步里面编程不用标志位,然后用相应的TRANS来切断上个步。这样下个步就能正常动作。但是有着%之几的误动作
。最保险的做法是在要出这个步时,直接切断这个步(用个点切断后才进入下个步)

网友C(2018-02-01):
实践证明楼上的说的是真理,你以为这是西门子三菱欧姆龙?这可是施耐德,到了2018年2月1日这个问题重新被我在M241上碰见了,说白了施耐德就不是做PLC的料,前段时间还碰到一个modbus通信错误的重大BUG,喊来施耐德代表用的一个及其高效的做法解决了的问题,那就是不要配置modbus通信协议,配置了就会通信不上,不配置就能通信商!如此的一个不可靠的硬件你还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