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5-08-31):
断电后用万用表测零线和火线有阻值是为什么?

网友A:
地下是不是接的变压器啊,接触器啊等一些东西啊

网友B:
零线和火线有阻值是负载的阻值,如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线路中有风机会有阻值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线路中有风机会有阻值吗

网友C:
当然有呀 要不你的风机怎么转呀

网友D:
如果是相线对零线有阻值,首先要看单相负载是否有,都有哪些被接入,也就明白了。另外还有看零线和地线的阻值,是多少?再做分析。

网友E:
如果有单相负载的话,如风机,灯跑,当然有阻值了啊。

网友F:
如果有负载,那肯定有阻值的。

网友G:
负载有阻值的
漏电的可能性小。

网友H:
若负载未断开,包括灯啊、表啊什么的,都可以呈现阻值。
另外,测电阻前,应先测电压;测得有阻值时,可再测一次电压或对换表笔再测。

网友I:
后面的负载肯定是有阻值的,一般功率越大阻值越小。

网友J:
你用的哪个档位测量的啊 有负载的话是有的 但是一般都很大

网友K:
说明有负载嘛!风机等

网友L:
有负载当然有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