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柜故障 这是线松动引起的吧

楼主(2015-08-31):
电容柜故障 这是线松动引起的 各位高手怎么看

网友A:
不错,就是因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B:
平凡的投退也会经常坏了 我这也过不了多长时间就换换.....要经常多看看

网友C:
接触不好引起的故障啊。

网友D:
熔断器那里,看起来是过热。

网友E:
我们用的是D63的空开。从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F:
电容器对地放炮了?

网友G:
电容长时间充放电还有常在高温环境下会鼓包甚至会炸裂的,电容器的电流也挺大的,大电流就意味着会发热,热胀冷缩会导致螺丝有间隙松动导致接触电阻剧增继而发热高温烧毁。

网友H:
建立正确的维护制度并落实是很重要的。

网友I:
新月的电容吗?

网友J:
电容对地了,接虚了电流增大。

网友K:
应该是谐波引起的问题吧。

网友L:
电源线小了一点

网友M:
螺丝没有拧紧
运行时发热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