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31):
设备上控制各轴移动的摇杆无法使用

更换了摇杆无效。

请求帮忙!

网友A:
手轮《手摇脉冲发生器》不能使用,要检查模式切换开关是否切换到位或开关故障,连接电缆及插口是否正常,可以代换手轮试试。

网友B:
是什么设备上的摇杆?机器人示教编程器上的?还是加工中心车床上的?或者只是简单的摇杆,开关量输出的而已?
上图是最好的解释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