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双速电动机

楼主(2015-08-31):
请教一下空调箱内风机原来是三相交流双速异步电动机拖动,可否将该电机当作变频电动机使用?

网友A:
应当像普通的交流异步马达一样可以使用变频器驱动。
但是变级马达一般有两种接线方法,每一种接线方法对应一种速度,当使用某种接线方法利用变频器驱动的时候,应当在这种接线方法限定的速度内用变频器进行调速。

网友B:
可以使用,如果要低于原来最低速长期运转时,应降级使用。

网友C: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能用,但是满载要考虑散热条件。变频专用电机是自带专用散热风扇的。

网友E:
变频运行建议选用高速接线方式,因为高速方式电机的效率高,损耗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