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轴调试出错”轴错误“

楼主(2015-08-31):
我没有接实际的伺服驱动器,这张图片那个褐色的问号是不是这里的原因?

网友A:
是的,这个褐色的问号,你要选择一个输入点,作为你私服准备就绪的一个点给PLC,告诉PLC你的私服已经准备好了。你用的是PTO运动控制指令,你可以网上找找看相关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