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31):
10毫秒分辨率

10毫秒定时器记录自现用10毫秒定时器启用以来10毫秒定时器间隔的数目。执行定时器指令即开始计时;但是,在每次扫描循环的开始更新10毫秒定时器,其方法是以当前值加上积累的10毫秒间隔的数目(自前一次扫描开始算起)(换言之,在整个扫描过程中,定时器当前值及定时器位保持不变)
上面一段话是STEP Micro/Win帮助文件中的原文,也就是10ms定时器在一个扫描周期中数值与位都会保持不变。
今天看书又看到一个程序不是很懂
按照上面的程序与帮助文件中的原文,这个延时定时我感觉应该是行不能的,求大神解释,还有能否解释每个时基的定时器刷新方式,实在是不太懂……

楼主:
没人回答吗?

网友A:
用时间继电器本身的常闭触点来断开自身线圈的供电,这个很久以前就有使用了,是从继电-接触器线路的使用习惯演变而来的,实际上并无不妥。

西门子帮助文件里面的解释,可能就是指前面必须要增加选通条件,如下图:
建议在箭头前面增加常开触点来进行控制

网友B:
据我所知,10MS的刷新频率跟,并不是你贴出来的帮助文件里的说的在扫描开始刷新,10MS和1MS定时器,因其时基较短,一个扫描周期内会更新多次。一个扫描周期怎么也得几十毫秒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帮助文件里面不会忽悠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传统继电器电路是并行电路,就是有电就吸合,而PLC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扫描的,前面的结果会影响后面,后面的结果在当前周期是无法影响前面的,而传统电路不同,不会考虑继电器的位置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