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压冲床

楼主(2015-08-31):
这是我们厂的油压冲床:
现在控制方式为定时控制,就是自动模式下按工作按钮,油缸开始下降并且开始计时,当计时器到达设定时间,油缸上升回位,这样完成一个工作周期。现在有个问题是这个冲床用于铆接作业,经常出现一下重一下轻不稳定,就是油压还没有达到设定压力油缸就上升了或者压太久压坏工件,换了几个新计时器也解决不了。现在我想放弃计时控制改为压力控制,就是不到设定压力不回去,不知是否可行,求各位大师参谋一下,我的油压机最大输出油压是25Mpa左右,再大电机的接触器会保护,请问需要哪些零件,最好是具体型号哦!先谢谢大伙了。

网友A:
整些看不懂的图

网友B:
安装下限开关和时间继电器,冲床到达下线位开始计时,时间到冲床上升,完成工件冲压。

网友C:
用水银电触点压力开关就行。

网友D:
可以加压力开关和时间配合,即组成加压到切换至锁模背压时间到上升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上升下降速度一样是吗?冲床控制柜和冲床正面照上传下。

楼主:
冲床就是普通C型油压冲床,控制柜简单,两个继电器外加一个时间继电器还有一个三相四线漏电开关及油泵电机的接触器和柜子面板上面的一些如电源开关、手动与自动的切换开关、一个下手动开关一个上手动开关。自动的启动开关是两个分开一定距离起防止单手操作的组合开关,还有一个急停开关在启动开关中间位置。照片忘记拍了。现在上升下降的速度基本一样。

网友E:
油缸开始下降并且开始计时,当计时器到达设定时间,油缸上升回位??
用行程开关控制行程,计时器保压。

网友F:
这台设备有些时间没用过了吧?灰尘这么重的。

网友G:
用电接点压力表控制压力,延时后回程。

网友H:
原先用得好好的,后来就出现了压力不稳定的现象?或者说到设定的时间之后油压缸竟然没有动作?

如果是这样的话,不要花费心思想着怎么样大改设备控制线路了,设备本身的控制线路都已经出现故障了,或者说油压管道已经被堵塞了,清洗电磁阀和过滤更换使用N年的液压油,检修原控制线路排除故障才是正道。

网友I:
压力加限位控制。

网友J:
这是普通的油压机,应该是220VAC的,电磁阀是台湾东风的,我们厂里有几十台一般做铆合或者成型用,油泵的压力在油泵正中间有一油压调节,压力有时不稳定不一定是油泵或者电磁阀的问题,要检查一遍油泵与电机链接的销子和电机的轴是否有磨损,我们试过一台机也是这样,一开始下面机修以为是油泵问题,后面拆下来检查的时候发现油泵的销钉已经磨损严重,在加压时就会出现压力的状况。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设备是2003年在一个台湾厂买的,买的时候就已经是这种情况了,当时请厂家过来调试的时候就不能解决,因为当时是铆接大的工件还没什么问题,今年开发的机种用到铆接小工件,发现很不稳定,大的工件依然没问题。其它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一下重一下轻,容易压坏工件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