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31):
手头有电阻是3.8K,实际需要的是3.7K,问3.8K电阻上并联多大的电阻后,总电阻为3.7K?如何计算?最好列出计算公式。

网友A:
两只电阻并联,R总=R1×R2/R1+R2

网友B:
140?6K     R=(R1*R2)/(R1+R2)

网友C:
这个都知道吗?
R=(R1*R2)/(R1+R2)
并联一个140.6k电阻就OK

网友D:
1/3700=1/3800+1/X,求出X就行了

网友E:
一般电阻,阻值应当有一定的误差。

网友F:
電阻有這麼準嗎?

网友G:
看用在哪里,要是用在计量上(比如万用表)要求要达到0点几或0点00几欧姆,否则就不准。用在一般电路上相差几欧姆,几十欧姆,甚至于几K,问题都不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電阻有這麼準嗎?
估计是用5环的。

网友H:
就相差了0.1欧姆,很多时候都是直接使用的,哪有这么麻烦?你的电路板空间允许安装多个电阻吗?
一般维修,都是寻找相近或者相仿的阻值即可。

网友I:
电阻阻值已经很接近了啊,而且电阻都是允许有误差的。一般情况下都是可以直接代替了,

网友J:
找不多的就可以的,应该不用这么精准吧。

网友K:
你是什么电路?需要那么精确吗,一般差0.1欧不会发生什么问题的

网友L:
有找合适的并联电阻的时间,不如找个等值的好用。

网友M:
你是在什么上用呀,要求这么的精准。

网友N:
差这么一点没多大影响吧~!

网友O:
真的很想知道是什么设备要求这么高呀 该不是飞机配件吧!!!!!!!!!!!!

网友P:
看来要用精密电阻呀

网友Q:
除了楼主,这样的问题无人能会

网友R:
引用 网友H:
就相差了0.1欧姆,很多时候都是直接使用的,哪有这么麻烦?你的电路板空间允许安装多个电阻吗?
一般维修,都是寻找相近或者相仿的阻值即可。
那可不是0.1啊,那可是0.1K……

网友S:
楼主,你得努力哦。第一、电阻串并联都要在这儿问,那得抓紧时间多去学学。第二、电路中3.7K与3.8K有什么区别,这个更难了,但大部分情况下,99%以上的情况下是没区别的。选3.7K是通过计算选出来的,计算出来的其实都有一个范围,然后在这个范围里选3.7K。而且这个范围一般是比较大的。再说一般电阻都还有正负5%-10%的误差。

网友S:
回复 网友R:
0.1K与3.7K相比,不到3%,看看你用的电阻精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700=1/3800+1/X,求出X就行了
我算到0.27=0.263+1/X就不会算了,数学早还老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你得努力哦。第一、电阻串并联都要在这儿问,那得抓紧时间多去学学。第二、电路中3.7K与3.8K有什么区别,这个更难了,但大部分情况下,99%以上的情况下是没区别的。选3.7K是通过计算选出来的,计算出来的其实都有一个范围,然后在这个范围里选3.7K。而且这个范围一般是比较大的。再说一般电阻都还有正负5%-10%的误差。
平常计算都是已知R1、R2求R总,但现在是已知R总、R1求R2,你给我把公式列出来,万分感谢!

网友S:
回复 楼主:
好吧,那就选个简单选型的思路。一个方程,两个未知数,这是有无数组解的(也就是你说的R1和R2),这个你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实际中的电阻,不是连续的,是有规格型号的。具体是什么个规格法,你去查一下,我也记不清楚了。例如有10K的,绝对没有10.5K的电阻,好象也没有11K的,等等。所以看似无数组解,其实只有一组与你要求的R总最接近的,那就是它啦。

网友T:
3F计算正确,应该并上140.6K的电阻。

但是,现实中你无法找到这种阻值的电阻。

不知你为什么要找这种要求误差2.7%的电阻,通常使用的金属膜电阻误差在5%范围,一般的仪表电阻要求误差在1%。

如果确实非要找这种阻值的电阻,你只能用精度为0.1级的数字电阻表到电子市场去选,又或者买几十只回来自己慢慢选。

另外一个就是并联电阻比串联电阻难,不如以串联方式达到目的容易。我以前修万能表,都是采用串联方式选择到符合要求精度的电阻。

网友T:
Rx = R.R1/(R1-R)

其中:
Rx——所需并联电阻(140.6k)
R——实际需要电阻(3.7k)
R1——现有电阻(3.8k)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已知R1、R2求R总的并联电阻公式我想几乎所有电工都知道,我也据此算出的电阻应该在140_141之间。问题是在计算时我想把公式变换为R2在左边其余在右边,却怎么也变不出来,原来的那点数学知识早忘记了。所以上来求助大家,但到目前为止,列出的公式依旧是R在左边,这种公式许多电工书上都有,不足为奇。
在此也说一下这个电阻的用处,是可控硅的触发电阻。吊装钢板的电磁铁,电源是220V直流,由三相全波整流半控桥获得,输入为三相交流220V,如果全波整流输出直流是297V,因此要由可控硅调压,保证输出电压为直流220V。原用同步变压器加触发电子线路板来控制三只可控硅,由于使用场合环境差,触发板故障率高,买一块要近二千元。
我准备去掉原来的触发系统,改用最简单的电阻触发电路,经初步计算并试验后,采用三只3.7K的电阻,就能使输出电压为220V。但考虑到输入交流电压因不同变压器不同单位有所不同,因此这个电阻要作好可以上下调节100欧的准备,最简单的方法是用电位器,但容易被使用者乱调而造成电压偏高或偏低,所以还是用串并联的方法,一旦调定就不好改变。也就有了这个求R2的话题……

网友U:
电阻阻值应该不会有这么精准的吧

楼主:
万分感谢!你的数学一定学的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T:
万分感谢!您的数学一定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S:
好吧,那就选个简单选型的思路。一个方程,两个未知数,这是有无数组解的(也就是你说的R1和R2),这个你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实际中的电阻,不是连续的,是有规格型号的。具体是什么个规格法,你去查一下,我也记不清楚了。例如有10K的,绝对没有10.5K的电阻,好象也没有11K的,等等。所以看似无数组解,其实只有一组与你要求的R总最接近的,那就是它啦。
真因为这样,所以要用串并联的方法最终得到我想要的电阻。

网友V:
触发电阻,不需要这么精确!

网友W:
不知道你变压器是多大的,拆一点次级线圈下来,直接整流多好。

网友X:
3.7*3.8/(3.8-3.7)计算得140.6K

网友Y:
送个资料。一般都是有需求才会提问题,总归是需要大家帮忙的。

网友Z:
1/3.8+1/r=1/3.7,  1/r=1/3.7-1/3.8,  1/r=(3.8-3.7)/3.7*3.8,  r=3.7*3.8*10,  r=140.6 单位千欧。这个步骤可以吧。。。

楼主:
今天拿出数学课本复习了一下,想想也是好笑,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问题即变换公式,既然不会弄。原来我只记得在等号两边调换时,乘变除、除变乘,而忘记了加可变减、减可变加。
R=R1R2/R1+R2
R(R1+R2)=R1R2
RR1+RR2=R1R2
RR1=R1R2-RR2
RR1=R2(R1-R)
R2=RR1/R1-R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不知道你变压器是多大的,拆一点次级线圈下来,直接整流多好。
是的想过此法,但吊钢板对电磁铁有点放要求,有时只需吊一块板,但吸住了二块甚至更多块数的钢板,就要求放掉多余的钢板,此时就点动一个按钮,切除可控硅触发信号让其关断一瞬间,下面多余的钢板就会掉落,此叫点放。不用可控硅点放就难于实现。

网友AA:
解方程么

网友AB:
这个我也会算了表情,用一个2.2K串联一个1.5K,

网友AC:
有这么精密吗!

网友AD:
并联也要买电阻而且还要增加线路,何不直接买个3.7K的电阻省事省力省功

网友AE:
回复 网友X:
有140.6欧的电阻吗?

网友AF:
 电阻都是允许有误差的。不需要这么精确吧。

网友X:
引用 网友AE:
有140.6欧的电阻吗?
相近就可以的,又不是搞仪器。

网友AG:
当看到此问题以后,有点偷笑。那还算什么?来个可调电位器不就行了吗?嘻嘻

网友AH:
楼上偷笑.我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G:
当看到此问题以后,有点偷笑。那还算什么?来个可调电位器不就行了吗?嘻嘻
哈哈!刚开始也是用电位器的,然后测量电位器所调位置的电阻值,再找一个相同阻值的电阻代替,但往往找不到与此相同阻值的电阻,所以就要通过串并联的办法来获得。为何不就用电位器呢?因为经计算如果长期使用这个电位器的功率要达到20W,买不到这种电位器,买到手的电位器是5W的,体积已觉得大了些,如果真有20W的电位器,那体积也足够大了,且要用三个,估计没有安装位置了。另外用了电位器后怕别人乱调,因此最终没有用电位器,而是用两至三只10W的电阻串联。

网友AG:
回复 楼主:
对于功率问题,这也好办。把一个5W的可变电阻器,串联一个电阻,然后并联到3只固定电阻上去,这样,可变电位器的作用就是微调了,固定电阻占多数,承担大部分的功率消耗,可调电阻即可微调阻值,承担的功率还满足要求。没问题呀。

还有一个办法,电阻是固定的,通过改变端电压,实现微调也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