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1):
请教  怎样上传电路图

网友A:
可截图或作为压缩文件上传;
文件、图片上传,可参考“【新手指南】教你玩转工控论坛-----论坛各项操作全解答”,以及其他相关提问帖子。

网友B:
最大上传1.5M的文件。如果超过此大小,请先进行分卷压缩(如何分卷压缩?)。
如果您上传图片文件,建议您选择图片上传专用面板(点击切换)。
“异步上传模式”出错时,请清除该复选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定时器的辅触触点怎么使用(欧姆龙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