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1):
就漏出一条线,拉了一下拉不出来,是4芯线,既可以显示温度,也可以显示水位的那种。

网友A:
没用力,还是哪卡住了。

网友B:
直接拉出来,用布擦干净说不定还能用,表面结污垢了

网友C:
水位传感器一般都是用浮标检测位置的,温度传感器则只需探头,线里面肯定还连带了传感器本体的,建议使用手电筒照射查看究竟与再次拆除卡住的部件。

网友D:
温度传感器好像是像三极管一样的东西吧,同事买过,当时也没注意看。

网友E:
是4分牙还是6分牙的,你拆掉安装螺母了吗,里面很长的,是不是有水垢粘上堵住了。

网友F:
吧螺母给下了就行了。里面大概有个20公分的杆子 拿出来就行了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温度传感器好像是像三极管一样的东西吧,同事买过,当时也没注意看。
lm35dz。

网友G:
这个没换过,只换过电加热的东东。这个应该是螺杆的吧,能不能旋开?

网友H:
有没有卡槽可以看到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