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1):
如何做到方向识别:上下、左右、斜对角、正转、反转,这个怎么检测的?

楼主:
没有人研究这个吗?这种比按钮、开关要方便很多啊。

网友A:
到网上,使用度娘挖出来游戏摇杆的检测原理,楼主可以参考,其实多角度要求的话,可再多增加4个微动开关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没拆过,里边看着很简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个资料很好。正反旋转的检测不知道怎么实现,还觉得他这个里面有两级开关,小角度的时候慢速,大角度的时候高速。
这种控制方法和鼠标一样,都是一种非常方便的发明。

之前还用过一个德国控制器,控制上面就只有一个旋钮和LED屏,旋钮应该是个电位计,可以用来选菜单调参数,同时旋钮也可以按下作为确认功能。非常简洁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