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1):
求助!12V DC中间继电器接15V DC有什么影响?

网友A:
超出电压使用范围电流增大发热烧坏。

网友B:
要看说明书啊,最大允许电压一般为额定的110%~120%。
电压过高,线圈电流会增大,线圈发热,可能会损坏线圈的绝缘,导致继电器损坏。
继电器设计完之后,线圈要做温升实验的,超过多少多少K是不符合行标的。
所以按照说明书,不要超过最大电压。

网友C:
串个二极管吧。

网友D:
不是长时间吸合没事,怕就串两个二极管IN4007

网友E:
一般继电器都有电压范围的,不要超出这个范围问题不大。

网友F:
哪来的直流15V?自己用线圈变压器变压的吗?工控配件上有大把的直流12V开关电源可以供你选购呀。

网友G:
你这个15 是这么来的呀!能换就用12V的开关电源或变压器,不能的话你就串电阻或者是二极管都行。。。

网友H:
我也再想15V的没见过啊,整个标准的12V或24V对购买,维修也好啊

网友I:
最好是电压规格一样好,不然对使用寿命肯定有影响的。

网友J:
直接接15V,有可能因发热损坏线圈或其骨架。

网友K:
唉,现场最怕这些不常用的用电器

网友L:
短时间不会有太大的影响,长时间使用会缩短继电器的寿命

网友M:
问题不会太大
长时间运行就有些困难了!

网友N:
减少寿命吧

网友O:
呵呵;拿个做个实验,连续几个小时通电看线圈会不会烧

网友P:
可以用的  在继电器的可承受范围

网友Q(2015-11-06):
我想问楼主,15V的电流哪里来的?

网友R:
估计楼主15V是通过电源适配器得到的电压吧,最好还是使用通用的12或者24

网友S(2015-12-24):
没影响的   继电器都有个耐压范围    如果是个稳定的DC15V电源   是可以用的

网友T:
串3个二极管多好啊,保险一些

网友U:
很多工控线路板设计输入输出电压都不单单只有常用的12,24V 的,也有很多5V,10V等等的。保险起见,串二极管加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