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帮我看看这数据线能不能备份这个触摸屏,非常感谢。。

楼主(2015-09-01):
(无正文)

网友A:
连上去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应该可以的,ktp178micro 接口=1×RS485

楼主:
恩恩 我就是连了好多次都不行 不知道哪里错了 我用的是wincc felexlb 2008 sp4 请指教下

网友C:
楼主这个线多少钱的?
看上去很玄
如果驱动装好了
连上去没反应就基本没戏了!

网友D:
不好说
波特率如果高的话 不一定

网友E:
试试就知道了啊

网友F:
没问题的

网友G:
你可以查找一下资料呀。

网友H:
几十块钱的线也想备份程序,反正我是N多跟线没1次成功,使用原装线分分钟搞定,有用2百元内数据线备份成功的推荐一下

楼主:
可以啊 我的触摸屏是TP270的 数据线70元备份和OS跟新就可以呀  就这这个屏真有点麻烦,我想应该还是我那没搞好。。。。。K-TP178瓶上的端口就是RS485我想应该没问呀 PLC的波特率是19.2 这先也就几十快 。。还有就是我有跟原装300的线能吗?请告诉我方法。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