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元件?求赐教!

楼主(2015-09-01):
那三个像铁片一样的0.050欧的是电阻么?加个f是什么意思?还有那个r117是什么东西?

楼主:
r117这个是大功率电阻吗?

网友A:
0.050是输出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B:
搞电子的人 才看的懂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相电流检测电阻吗?

网友C:
不就是电流采样电阻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就是电流采样电阻而已
哦,知道了谢谢,他们坏了问题大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就是电流采样电阻而已
哦,知道了谢谢,他们坏了问题大不大?
阻值变大的话,变频器正常运行却会报过流没法正常工作,阻值变小的话,电机烧了不会保护或者IGBT会烧毁

网友D:
F代表精度为1%

网友E:
就是个普通的电流环采样电阻,大功率的啊

网友F:
看了7楼、8楼等的解释,就释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