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1):
一台富士G11,110KW变频器,上电报OH1无法复位,换块主板就好了,却定是主板故障。故障时温度显示正常,说明不是传感器故障,查风扇检测部分,检测线在驱动板上通过光耦到主板,在主板上通过两个电阻进CPU了,该脚低电平时报OH1故障,查CPU该引脚为高电平,正常。请熟悉的高手指点一下,接下来该查哪里?

网友A:
回复出厂试试!

楼主:
回复出厂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B:
1,将U59=1    2,温度传感器是否正常,在室温下为4.8K左右,在主板温度插口上并接一5K电阻试试

楼主:
我在温度插口上并了个10K电阻,好主板显示温度在50度,换上故障主板,温度显示也是50度,应该不是温度传感器的故障。

网友B:
再将U59设定为1试试,再不行就在U参数里进行初始化

楼主:
找不到U59参数呀,参数里找不到U参数这一项。F,E,C,P,H,A参数组都有,就是没有U参数组,怎么回事呀?

网友B:
同时按:PRG,>>键会出现U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怎样将U参数初始化啊?请指点一下.

网友C(2020-05-23):
在维护信息里看一下风扇运行时间是不是超过参考值了TFAN,如果超过需要进入U11把时间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