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1):
例如我有二种不同通讯协议的仪表和电脑通讯,在接线方式一样的情况下,可以共用一个RS232转485的通讯接头吗?地址设定都不会重复

网友A:
不可以,这样是不是只用了一个串口。

楼主:
是的,只用了一个串口,原想着这样接线比较简单,电脑按不同地址接收数据就最好

网友B:
你的RS232转RS485转换器是插在工控电脑或者上位机电脑上的对吧,那么两种通讯方式就会使用两种不同的软件对吧。这样是不得的,两个软件共用一个RS232口,会打架的,一个软件能运行,另一个软件再打开就会提示通讯错误,找不到通讯端口。

网友C:
这个想省是省不了

网友B:
到奶茶东或者某宝上找一块串口扩展卡,插在电脑主板上的PCI扩展插槽上即可,在安装驱动程序立马可以使用。

网友D:
当然不行了

网友E:
如果硬件接口一致,电脑作为主站,俩仪表作为从站,肯定能实现。关键看上位机采用什么,如果是自己编程的,很容易实现。
这种应用见过很多,一个工控机采集PLC和多个仪表,协议不一样也能实现,一问一答,轮询。前提电脑得作为主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硬件接口一致,电脑作为主站,俩仪表作为从站,肯定能实现。关键看上位机采用什么,如果是自己编程的,很容易实现。
这种应用见过很多,一个工控机采集PLC和多个仪表,协议不一样也能实现,一问一答,轮询。前提电脑得作为主站。

如果从站接收到非本站协议信息,不返回错误信息的话,这个回答就是正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硬件接口一致,电脑作为主站,俩仪表作为从站,肯定能实现。关键看上位机采用什么,如果是自己编程的,很容易实现。
这种应用见过很多,一个工控机采集PLC和多个仪表,协议不一样也能实现,一问一答,轮询。前提电脑得作为主站。

如果从站接收到非本站协议信息,不返回错误信息的话,这个回答就是正解!

现在这样的从站很少吧。

网友E:
楼主有什么问题可以请教10楼,他肯定做过,他也有程序的,哈哈哈。

楼主:
通讯是用仪表自带的软件,估计是不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