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1):
没见过这种内部元件、度娘也搜不到哇

网友A:
只是个人习惯定义的注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个人习惯定义的注释
B1DA3
我说的是这个啊

网友B:
会不会是自定义符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自定义符号的
不清楚,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C:
是编程者自定义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编程者自定义名称。
那起什么作用?整个程序就只有这一个

网友D:
这个应该是定义符号名称的   你想写什么就什么。。。关键是要看程序干嘛用的....呵呵

网友E:
三菱通过H网或者10网,PLC之间通讯的时候,用到B点W点传输信号和数据。

网友F:
B开头表示链接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菱通过H网或者10网,PLC之间通讯的时候,用到B点W点传输信号和数据。

网友A:
只是个人定义的符号,比如输入0.00 你可以不改变它的名称0.00只注释他是自动/手动,也可以直接用自动/手动或AB1D等定义符号,你编程时输入0.00时他在程序中就只显示自动/手动或AB1D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只是个人定义的符号,比如输入0.00 你可以不改变它的名称0.00只注释他是自动/手动,也可以直接用自动/手动或AB1D等定义符号,你编程时输入0.00时他在程序中就只显示自动/手动或AB1D了。
你不要误导人家,在三菱中B开头表示链接继电器;如果 没使用通讯就可作为内部继电器用,跟M功能一样

网友H:
B是连接继电器,1DA3是它的编号。

网友I:
原来是那样,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J:
直接看一下PLC内存区就明白,连PLC内存区都不看,楼主实在不好说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