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电阻还是磁珠

楼主(2015-09-01):
这是一块高压板,电源VCC输入串了一个印有20的贴片,在图正中央位置,是保护电阻还是电感磁珠?

网友A:
看着像电阻吧

网友B:
测一下啊!应该是电阻吧!

网友C:
觉得2楼说的有理,不知哪位有实际经验;或者看看该部分电路如何。

网友D:
电阻,当保险用,丝印是20的才是电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开路了无法测量

网友E:
保险电阻,开路了就是烧掉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F:
这种封装方式应该是电感,和电阻的标示不同。

网友G:
看看封装就是个电感,反正是坏了,砸开看看里面有没有线圈就知道了。

网友H:
这种封装方式应该是电感

网友I:
这个是电感。。。。

网友J:
要看后级电路如果后面有开关电源芯片的话,可能是电感做boost升压吧。

网友K:
没有线圈?

楼主:
回复 网友K:
很明显没有

网友L:
好小的一体电感啊。不知对不对

网友L:
是的话就是一体成型电感,很贵的,比一般的贵!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么小砸开不就碎了,还看的出来吗,拿放大镜看看有没新发现。

楼主:
专买电感的一口咬定是电阻。。。这块逆变升压板就是这个不知名的器件开路,高压输出400多V。

网友M:
回复这么多,到底是电感?!还是电阻!!!???

网友N:
楼主?单子飞了?

网友O:
保险丝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