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沙特电动机

楼主(2015-09-01):
求助大神此铭牌的含义?
这是一台出口沙特的电机,沙特使用的电源是380V 60HZ ,星型是380V  角型是220V 如何实现?
我理解铭牌含义是:一直让电机星运行,可否?
求助大神支招,非常着急!!!!

网友A:
你接Y型接法就好了啊!  还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网友B:
三相异步马达有六根出线,可以将6根出线接驳成两种接线方法,也就是俗称的星型接法和三角形接法。
楼主图片里面的马达,使用星型接法,是可以使用在380V~412V,60HZ~65HZ的电源之中的。

如果想使用220V~238V,60HZ~65HZ的电源,需要接成三角形接法。

网友C:
三相电机有3组绕组,简单说你就把它看成是3个线圈就有6个接头,把3个线圈的尾端,或者是首端并联接在一起,然后把另外3个接头接3相380V电源上这就是Y接法,
三角形接法就是把3相绕组首尾接在一起,在把三相220V电源接在三个首尾的连接点上就是三角形接法。
220V/380表示电压,60HZ时转速是一分钟3539圈,电机功率25千瓦。65HZ时一分钟转3850圈,电机28.6千瓦
8.8表示功率因数。
81.5表示三角形接法时电流,47表示Y型接法电流。
86表示三角形接法238v时的电流,49.6表示Y接法412v时的电流。
可以长时间运行。

网友D:
楼上的解释很清楚了!
楼主应该理解了吧!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要问铭牌翻译,还是想问星三角怎么就想转换

网友F:
沙特电压是380V60HZ,电机就用Y接。
如果遇到其他国家电压是220V的就用角接。
个人认为铭牌表达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G:
接星形没错,功率25KW,电流47A

网友H:
接220V电源就按三角形接法,380V就按星形接法。

网友I:
出口沙特的肯定好吧。

楼主:
谢谢大家!我已经明白了

网友J:
二楼正解,有图说明

网友K:
一直让电机星运行,可否?可行啊!只要按照星形接法就可以饿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380Y接法,是不是功率会比25kw小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下图中,很显然,有两个电压等级,上面的电压低,下面的电压高。根据P=IU的原理,也就是功率=电流*电压,相同一台马达,电压高的电源中,所发挥的功率就越大。

图中很明显,电源电压为:220V~380V,60HZ的频率才有25KW的总功率输出。但是换成电源电压为:238V~412V,65HZ的频率,却有高达28.6KW的总功率输出。

网友L:
3AC380;60Hz电网,电机用星接。就是这么简单呀。

网友M:
沙特电压是380V60HZ电机就接Y

网友N:
这么大功率应该星三角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