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1):
一台变频器,一台带刹车的电机(和减速箱)带车移动。车上的轮子上有编码器。
通过plc控制。我想请教,怎么能实现位置控制,而且也比较精确(+—2mm级).
plc是s7300 cup317 2DP,编码器是绝对编码器,模块是绝对编码器用的1 SSI模块。
比如说,从A点到B点10M,走到8M时开始减速,10M处速度正好为0.

网友A:
每一次的刹车距离都有重复性,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B:
想用变频器加编码器走位置控制还要很高的精度是不可能的,我之前用过施耐德的ATV71变频器加他们的CI卡做过位置控制,CI卡内有很复杂的位置控制程序类似伺服驱动了。

网友C:
变频器如果加编码器能干高精度定位的运动控制,那么机器人的总造价也就不会这么高昂了,机器人的运动控制直接使用变频器+编码器就可以搞定了,而不再需要价格昂贵的伺服驱动系统了。

网友D:
建议你咨询下台湾盟立,他们是做自动仓储的,用的就是变频器加带刹车的电机实现较精确的定位, 定位精度应该在 100m ±5mm   10m可以做到±0.5mm 当然,这肯定是不能与伺服相比较的

网友E:
英威腾变频器GD35具有定位功能,可以接受编码器信号做闭环,精度不如伺服,但可以实现定位,可以用于一般定位操作精度低于伺服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