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1):
识别不同物体的感应器除了识别不同的颜色的感应器之外还有什么感应器?

网友A:
形状,大小,光洁度多了

网友B:
可以看下 什么视觉系统

网友C:
这个也没接触过呀。

网友D:
还有材质

网友E:
小日本有一种RGB传感器!可以区别颜色的

网友F:
可以做成不同高度大小的,光泽度,颜色等,具体看怎么设计咯

网友G:
没有万能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用视觉价格未必能接受

网友H:
不同物体试指材质不同,还是外观不同,还是颜色不同,还是形状不同呢。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把问题先简单化,如形状不同可以根据形状大小制造工装筛选或调整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的感应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