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

楼主(2015-09-01):
我的组态王工程怎么不能调入画面呢,指导一下,

网友A:
问题太笼统了,提示是什么?怎么不能调入画面?

网友B:
先开教程,后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我以前的一个工程,好久都没有用了,现在一个老客户打电话让恢复一下,我把以前的工程找出来了,那都好着呢,就是画面不能调入,运行了也没有画面,在工程文件夹里有图,就是不能调用,这是什么问题,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组态王我没用过,但是是不是你没有选择一个画面作为起始画面呢,看看原来的程序吧。

网友C:
开发工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