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中控DCS

楼主(2015-09-01):
我公司用的是JX-300系统DCS。我想请问,如果我的操作站电脑全部停电会对系统造成什么影响,会对手操器造成什么影响,比如调节参数会不会在启动电脑后归零。求大神回答!万分感谢!!!!

网友A:
电脑停电应该不会造成影响,就怕整个系统停电,一般都有UPS的

网友B:
电脑 停电不会有问题   数据都在 plc中  一般有ups 供电的

网友C:
感觉就是跟电脑安装的组态软件与PLC之间的关系一样,电脑关机并不影响PLC的运行,但是就无法知道和监控PLC的运行状态了,相关的电脑数据采集存储的过程也因此中断。

网友D:
DCS即集散控制系统,DCS设计的初衷就是集中管理、分散控制。上位机(操作站)是负责管理的,下位机是负责检测和控制的,组态好的控制软件都是下装到下位机(现场控制器)的,因此,操作站电脑全部停电对系统不会有什么影响,只不过是操作人员暂时成了“瞎子”而已,而调节器、手操器、控制参数等仍由现场控制器在指挥,仍可正常生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E:
操作站不是控制站,断电不影响生产,但没有显示界面,易引起谎乱
所以应使用双路电源供电

网友F:
我遇到过一次停电,有ups自动切换供电。没影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