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1100重型车床

楼主(2015-09-01):
最近老板买了一台79年生产c61100重型车床,到单位后配电箱与机器所有线已经剪断了,打开机器上的接线箱已经有很多线老化了……配电柜里面原件接头处很多生锈氧化了,如果柜子用回来,不知道要换多少东西,估计查线也会累半死。主电机30kw,原来应该是星三角起动,带正反转的吧,机器上有个三相的制动线圈,不知道是制动用,还是主电机和卡盘连接处当离合器用的?因为年代太久,我建议重新做柜子,主轴用变频器控制,买个二手的变频器。机器面板上的各个功能不是很清楚,哪位师傅熟悉这款车床控制原理和电路的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还是修修更简单,搞熟悉动作再考虑换新配电柜

网友B:
您如果只是机修或者是电工,像这种情况如果你耐心把设备修好,老板会很欣赏你,如果你要改这个改那个,老板会特别瞧不起你,因为他会认为你只会做东西而不会修东西。所以您还是耐心的修吧,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大伙。除非买来的时候已经没有控制电箱了,那就另当别论。

网友C:
我接触的第一台床子  ca6140

网友C:
那是在学校实训车间里 的一台床子  每次考试老师都会拆一根线 排故障

网友D:
楼上的网友建议不错,要学会当家知道柴米贵,会用老板的眼光看待事物:用最低的成本让设备动起来为我赚取利润。在原有的控制线路上进行维修并使用。

另外万能的度娘可以帮你:

楼主:
楼上的建议不错,但因为设备年代太久,配电柜里面接触器,时间继电器,那些老化严重,线路线号模糊不清了,对老板来说,设备以后长期运行的话,还是新做比较好,老板也同意这样的方案……因为刀架移动同时要改数控的。

楼主:
另外百度上基本找不到有用的知识,才在论坛上寻求师傅们的帮助……

网友E:
不了解该机床。
看样子,要先画电路图了;可以询问熟悉或了解设备操作的人。

网友F:
这个样子可是要花大精力才能搞的好的了。楼主加油。

网友G:
上的图也太少了。

楼主:
楼上的师傅:你发的照片生产日期应该比我的晚,不过我想控制模式应该差不多,你能根据机器上的控制面板详细介绍一下各个按钮的功能吗?还有启动过程……后面应该有制动电磁铁是怎样工作的……谢谢你了……

网友H:
建议还是修吧,查清楚线路,把不能用的换掉。

楼主:
年代太久,不说别的,,就那4主轴接触器换现在的,空间安装位置都不对。修回来估计以后故障不断,关键是大电机起动对单位电网影响很大。

网友I:
老床子可不好弄呀。

网友B:
既然你们老板都已经答应了改造,相信你们公司一个有会开这台设备的师傅,您可以请教他,让他告诉您设备上面所有操作部件的功能和技术要求,这样您可以根据这些参数来重新设计控制电路了,至于还要改造的部分相信您已经想好怎么完成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您如果只是机修或者是电工,像这种情况如果你耐心把设备修好,老板会很欣赏你,如果你要改这个改那个,老板会特别瞧不起你,因为他会认为你只会做东西而不会修东西。所以您还是耐心的修吧,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大伙。除非买来的时候已经没有控制电箱了,那就另当别论。
这个我赞同
本来你是想改善
但是老板就不一定这么想了!

楼主:
单位里普通车床和数控车床操作师傅们都没有问题,这么大的车床他们也是第一次见,问过他们,也只是个大概意思,我现在对主轴传动部分不是很了解,还有制动电磁铁原来是怎么工作的,其他油泵,走刀控制都没有问题。用变频器启动主轴没有问题,看面板上有正反转,这么大车床应该用到点动,想通过师傅们多了解点,柜子做好后免得改变功能麻烦……

网友K:
等待楼主的处理结果

网友L:
我这边都已经用c61180了 是那个山东普利深车床的吧

网友L:
刚没仔细看图 我们这边还真有一台看起来差不多的好久不开了  主轴这快液压上面我记得用了3个电磁阀控制的 正转反转 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刚没仔细看图 我们这边还真有一台看起来差不多的好久不开了  主轴这快液压上面我记得用了3个电磁阀控制的 正转反转 停止
回复师傅,我们这是上海生产的,可以确定没有液压控制,传动部分齿轮箱里润滑有两个油泵,前面有个油泵正常供油检测开关,主轴电机正反转必须油泵正常工作才能开起来,这些在控制面板电路上能看出来……

网友L:
嗯是的 你说的对的 好久不开了刚去看了下    主轴有3个电磁阀一个调压阀吧?离合器控制正反转刹车

网友M: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这台是三个电磁阀分别控制主轴卡盘的正反转和刹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这台是三个电磁阀分别控制主轴卡盘的正反转和刹车的
谢谢你师傅,虽然和我这台不一样,但我可以参考一下!真心谢谢你!

网友N:
我以前在一个老企业修过这个车床,主轴控制如你所说必须油泵正常工作后把主轴箱内的水银开关打开才能启动,那四个接触器是正反转带星三角启动用的,电器柜内东西不是特别复杂,麻烦之处在于你要把电柜和去外围好几个地方的控制线理顺了。

网友N:
还有啊,这个车床大小托板行走好像都需要机械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以前在一个老企业修过这个车床,主轴控制如你所说必须油泵正常工作后把主轴箱内的水银开关打开才能启动,那四个接触器是正反转带星三角启动用的,电器柜内东西不是特别复杂,麻烦之处在于你要把电柜和去外围好几个地方的控制线理顺了。
师傅说的对,那你还记得后面那个制动电磁铁是怎么样情况下工作的吗?还有这个车床好像没有离合器,点动的时候怎么搞?难道点动也是星三角启动?

网友N:
回复 楼主:
我记得点动也是星三角的有个选择开关的,

网友O:
我们单位的都是这么大的车床,三个电磁阀,一个是控制刹车的,还有两个是控制正反转的。控制正反转的也控制高低速,但要机械调下挡。

网友O:
先用星三角启动主电机,再点动主轴转动。主轴的转动就是控制那三个电磁阀。

网友P:
这个车床太老了,刀架,尾座,主轴旋转,说不复杂但是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