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远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5-09-01):
   我司一台中远中频变频器总是在启动时报OC故障,连接的电机已经在维修室用同型号变频器、默认参数的情况下试过了,正常运转。按说明书的要求中频时的额定电压是300V,我把这个电压降到290V时电机却可以启动了,就这样运行了一上午,然后下午上班又在启动时报OC,这时把额定电压再设成280V就好了
   我想问下,这到底是变频器故障,还是电机绕组重嵌时没搞好呢?如果是变频器故障,大概是哪部分出了问题呢

网友A:
电压过低会没力,中远磨床上用的多。基压350V

楼主:
还是电机修得有问题,运行十分钟后发热严重,已返回重修了,
换了一台电机就不热了,变频器也不报OC了,额定电压也设回350V

网友B:
将载波频率降低些试试看。

网友C:
我前一段时间有一90kw电机烧坏,修回后安装试机电机像是给什么东西卡住有抖动现像。以为变频器坏了,经过一天的折腾最后才能确定电机可能接错线。后经马达维修公司折腾了一天才处理好,一相线圈的线接错了,庆幸没弄坏变频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