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帮助

楼主(2015-09-02):
我这有一台明电变频器VT230SE-011HA 频率上升到1.5HZ   开始回落到0HZ   只要有开车信号就反复在跳动频率上不去 。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请老师给予技术支持。先谢谢

网友A:
电位器调速吗,是的话换电位器,或设置面板调速控制,试试。

网友B:
如果电位器旋钮的话看看是不是坏了,如果变频器问题,看看你是不是点了点动上面了,还有运行后母线电压正常不,不然就查查驱动吧,如果都正常,主板恢复出厂设置试试吧

网友C:
先确认下,速度是通过方式给定什么的。

网友D:
电流检测好好查查

网友E:
先切换下手动试试,看看什么情况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我做了恢复出厂值    利用面板操作显示    测试正常    上车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