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2):
测量一组IGBT模块,测的是母线正负极对模块输出脚的值,指针表电阻档测量基本差不多,数字表打二极管档测量也差不多,但是数字表打电阻档就差别很大了,其中两个大概阻值450K,另一个母线正负极对输出脚都是50K左右,反复测量几遍都一样,这模块正常吗,指针表是国产的,一直用着没什么问题,数字表是FLUKE的,静态时差别那么大,这个模块还能正常用吗

网友A:
模块触发脚短接了吗,试试短接后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短接也一样,没什么变化

网友A:
回复 楼主:
实在不行,就用稳压源给母线供电要限流,然后模块给触发信号没有问题的,基本就可以用了。

网友B:
应该相信指针表的读数。数字万用表的电阻档由于其能提供的测试电流太小,因此是不能用数字万用表的电阻档来测试晶体管等非线性元件的;正因为这样,数字万用表才专门设计有二极管测试档来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C:
觉得4楼说的有理;
判断方法,则可同时参考其他回复,或查看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