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H计的问题

楼主(2015-09-02):
今天校验了一个PH计,用蒸馏水和PH4.0的溶液标定了零点和斜率,刚开始用的挺好,过了几分钟就不准了,如图,在蒸馏水里显示四点多,这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处理?用过的朋友指点下

网友A:
水没有流动,粘附在探头引起的误差

网友B:
标零的时候,探头没有清洗干净,残留了一些污物,或者碱垢,此时标零,然后在用酸样标上限的时候,把污垢中和了,因此在放到蒸馏水里其零点就不准了。再者用酸样标完后,同样要用蒸馏水冲洗,把里面的酸快速的冲掉。

网友C:
没有接触过这东西

网友D:
污水处理中见过这东西   一般都有PH  和 浊度计

网友E(2015-11-01):
现在很多都可以完成一点标定,都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