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2):
小弟做停车设备的,现在面临一个关于轿车车轮轮距的测量的问题,需要请教:
现在的情况是:轿车静止停在一个平台上(出入口),我需要测出前轮中心到后轮中心的距离(轮距),因为这是一个全自动过程,不能接触,有供应商提议使用测量光幕,把光幕安装在地面,但是这样分辨率很低,误差1-2cm,因为光幕也是一颗一颗的光电。
所以请教诸位,有没有简单可靠的测量方法,谢谢!

网友A:
使用工业相机制作视觉控制系统,相机+电脑+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建议好高端,已经超出传统,请问有案例 或者 有产品介绍吗?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品牌的光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欧姆龙、倍加福、邦纳

网友C:
要那么高的精准度吗,1厘米到2厘米都不行,搞不懂。

网友D:
小区用的是振动传感器,精度很低。不止楼主的用途及精度。

网友E:
用激光测距仪,精度到mm级

网友F:
可以尝试下激光测距,或许有帮助

网友G:
這需要量嗎 為何不去建立汽車各項資料庫 只要去判別汽車品牌型號 那不就出來了 要什資料都可獲得

网友H:
这就是没有实践经验的理论设计者提的方案
不就是停车设备麻,用的着测二轮间距吗?要测也是整个车括尺寸----防止越界
如果要有止动裆,也只是车定位后控制上的事,现在都要求司机拉手刹的啦.

网友I:
这个很难吗?用一个行走机构,采用光电测试,读取行走距离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们的搬运器(搬运汽车的设备)是通过夹取车轮从而把车抬离地面,再搬运到合适的层合适的列,我们的第一代产品没有检测轴距的功能,所以速度很慢,因为不同的车轴距不一样,所以我们需要自动调节我们设备的轴距,从而去匹配车辆的轴距,另外我们是有实践的,有项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们的搬运器(搬运汽车的设备)是通过夹取车轮从而把车抬离地面,再搬运到合适的层合适的列;
不同的车轴距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自动调节我们设备的轴距,从而去匹配车辆的轴距!

楼主:
回复 网友E:
激光测距仪 如何检测 轴距?如何安装,激光测距仪我门在用,只是用于检测搬运器距离目标位置的距离

网友G:
自動化程度越高 速度就越慢 因為你會花更多時間來做安全的考量 系統整體響應就會慢下來  到不若去考慮入車程序及入車規劃 讓前輪先固定下 再考慮去鎖定後輪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前轮 停靠站固定的位置,我们的前夹臂装置也在固定位置夹取,后夹臂会根据轮距自动机械的调节,最终夹起来;但是自动调节时间较长;所以我们希望,在设备启动开始,就根据进车的轴距,预先调节好搬运器的轴距

网友I:
给个照片上来看看?或者是来一个夹臂装置的简图?不知道你现在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