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2):
如果X0接通,DDRVI执行不执行呢?这属不属于双线圈啊?

网友A:
执行,这不算双线圈。

网友B:
这不算双线圈,但不能同时接通X0和X1,要不然PLC会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

网友C:
应用指令执行条件断开时,应当是不执行。

网友D:
不算双线圈的

网友E:
双线圈是针对OUT 输出来说的

楼主:
谢谢楼上大家了

网友F:
这个相对定位指令我还没用过!

网友G:
这不算双线圈的

网友H:
是属于输出双线圈(你在查询可以看到),但是该种动作跟SET、RST等指令一样可以正常动作。但是不能同时输出驱动该指令,到时PLC给你报错停机

网友I(2016-01-01):
把X0和X1加个互锁

网友I:
这个不算双线圈,但要加上互锁

网友I(2016-07-14):
不是双线圈,但在执行条件中要加互锁

网友J:
DRVA,DRVI等定位指令不能同时驱动,

网友K(2016-08-26):
为神魔要这样写?
x0和x1可以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