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2):
我有一台ACS800  0320的机子,现在逆变模块拆掉了,想检测驱动电路,但一启动就报3220能复位,驱动部分触发角已经封了,请教大家看3220故障怎么屏蔽。另外上电几分钟后驱动板明显很发热,上面三个变压器都烫手,请问正常吗?

网友A:
驱动板拍张清晰的照片上来看看,把你的维修过程,现在遇到的问题能否详细描述一下,或许会有更多的朋友能帮助你。

楼主:
变频器带负载时电流很不稳定,尤其是在低频时,电机卡的基本转不起来,高频时电机能转起来,但是电流变化很大。逆变模块测过,触发和耐压值都很正常。
我现在把逆变模块拆掉想检测驱动板,但驱动板封了之后上电启动就报3220,能复位,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附件是什么东西?怎么下载打开什么都没看见

楼主:
驱动板啊!

楼主:
可以看到啊!你先下载再打开!

网友A:
这不是我发的帖子上的图片吗?

楼主:
是啊!我就是照你的方法短接了一下,现在不接模块上电正常,启动就报3220,不接驱动板,启动故障一样!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3220,变频器欠压故障。在通讯板上有个取样检测点,不知道你的通讯板是什么型号的,我的是AINT-14C

楼主:
我的是RMIO-02C

楼主:
不好意思,我那小兄弟刚才弄错了,我那个通讯板型号是:AINT-02C

网友B:
回复 楼主:
大师有查出啥问题没有、、、

网友C:
你看一下直流母线电压,应该只有十几伏,还波动,运行怎么会不报3220呢

网友C:
跟驱动板无关,短接只能屏蔽2340

楼主:
你好,这两天没有上网,这个变频器不是运行报3220,变频器运行时电流不稳,但不报故障。我把模块拆了想检测一下驱动板有没有问题,但是不知道该则么屏蔽3220.求教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D(2016-10-31):
回复 楼主:
你好!有查出怎么屏蔽3220了吗?烦请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