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

楼主(2015-09-02):
请教师傅:
我用显控SK-7.0AE触摸屏连接松下FP0-C32T的PLC控制操作步进电机,画面如上图。
现在要求每次点动时首先将经过值清零,然后再电机再转动。经过值要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右行”我是做到了,但按“左行”时,触摸屏上显示的经过值却是一个十位数!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老师傅太厉害了!

网友C:
楼主:看来PLC里面最简单的数学运算你还需要加强学习呀

网友D:
回5楼:应当是,楼主偶然一下子没想到吧。

网友E: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师傅批评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