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求助

楼主(2015-09-02):
一套S7-200,程序是加密的,年头久了,不记得密码了,怎么可以取消密码?或者连程序也消除,重新编也可。

网友A:
去下面网址看看有没有帮助。

http://www.plcjiemi.com/2010vjiemi.htm

网友B:
得看是几级的密码

网友B:
一级的好像输入个清除密码命令就能清楚了

网友C:
本论坛貌似不支持解密。
PLC密码和程序同时清楚可以通讯上PLC后  选项里:PLC→清楚…

网友D:
连上PPI电缆,打开软件,选PLC,点清除,出来的对话框就不介绍了,完成后,PLC程序就清除了!!!!!!!!!

网友E:
不想要程序的话就太简单呢!直接给清除掉就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