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2):
plc如何控制欧姆龙fz3视觉传感器工作的?plc怎么发送DI7-DI0到plc的?

网友A:
莫名其妙
问大家,楼主是如何花钱的,谁能回答
看你的程序吧

网友B:
PLC通过RS232通讯端口或者Ethernet通讯方式与视觉控制器交换数据,并发令给视觉控制器进行工作:

网友C:
用PLC的8个输出点接到DI7-DI0,然后编程SET,RSET指令就可以了,其实是很简单的.主要是看一下FZ3的并口输入格式.例如,切换场景等.

网友D:
欧姆龙有这方面的资料介绍,就是典型的接线方法有介绍到,前提接线要接纳几个点,软件设置上可以切换场景的,我原来使用只用一个场景就好,好像我就接一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