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5-09-02):
松下fpo   plc闪error灯是什么故障

网友A:
连上电脑能查出来什么报警,否则谁也没办法。

网友B:
程序出错或CPU故障,断电过几分钟再送电试试

网友C:
只能说PLC有错误了,具体要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判断分析。

楼主:
断电后重启可以    但过一会又出现

网友D:
连上电脑读出错误代码;

网友E:
程序出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