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2):
用机械表R*10K档测量变频器输出端与P+的电阻正反为0是否有问题?

网友A:
可能短路了,要不然会慢慢放电阻值变大的吧

网友B:
表述不清楚。测P+对那一点之间对阻值啊?

网友C:
可能是电容充电,等一会,指针值会不会变大,三相是不是一样?用X100档?为0肯定坏了。

网友D:
楼主想要测试什么?是否想知道变频坏了啊

网友E:
肯定有问题了啊   模块坏了

网友F:
是三相多通了吗

网友G:
这么测试可以的。而且输出模块短路了。检测有效。就相当于检测二极管特性嘛。

网友H:
可以根据电路原理理解,当然也可以凭适当的经验判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