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2):
小弟新手,刚独立做这些东西,麻烦大家帮忙看看,这样断路器、继电器、漏电保护器配合行不行,还有能不能帮小弟选个型,欧姆龙或者施耐德的为主。继电器线圈都给的24V。小弟先谢过大家了。

楼主:
船上用的设备,应该没有N线,麻烦小弟选个型,欧姆龙或者施耐德的为主。定个规格或者型号。谢谢大家

网友A:
图都画这么好,选型难不到你的,自学成才,实在不懂再问进步才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欧姆龙的没怎么接触过,这样配合没问题吧

网友B:
   船上供电我不懂,是说没有N线,就用PE吗?
   但常规理解,PE是保护线,似乎不宜用作工作导线;而工厂TN-C系统中,倒有PEN线,但到设备时,N线也是分开的。
   看图上,QF1是断路器,漏电保护器不知只有开关功能、还是亦有断路器功能;这里的布置,或可参见以往的图纸。
   可以先了解船上配电要求、常规做法,以及控制电路的常规情况等。

   欧姆龙或者施耐德电器没有使用过,应当可以先选规格,再确定型号吧。

网友C:
船上电工有什么要求?听说工资还挺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就是不知道需不需要两个配合,请教

网友B:
回复 楼主:
工厂应用中,如果漏电保护采用的是漏电保护断路器,若不是为了加强保护等因素,则通常不另外加装断路器;
如果一个是配电(箱)开关、一个是设备上的开关,则另当别论。

由于我没有船舶电气知识,所说仅做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D:
这样配合没有问题啊 啊,你是要选择中间继电器型号还是接触器型号啊,船上用的话防护等级比较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是啊,需要选这几个断路器和继电器,欧姆龙的。

网友E:
船上的要求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