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恒压供水

楼主(2015-09-03):
自动恒压供水压力很小,调节电机频率还是压力?

网友A:
那要看你对精度的要求了,都有现成的设备,买就是了。

网友B:
首先应该看看你的压力设定值为多少,如果现在的压力已经达到你的设定压力,就要修改设定压力,如果没有达到设定压力也不是单独的调节频率,你用的是自动恒压供水要考虑自动调节那个环节出了问题,(传感器,变频器,线路等都会引起压力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好的,有什么问题在交流

网友C:
看压力和电机的转速,,

网友D:
2楼说的在理。以往是否正常,与用水量大小有无关系。

网友E:
應該是調節壓力吧

网友F:
先看你设置的压力是多少?如果水管的压力达到你设计的压力,出水压力不能满足生产生活需要,就要重新设定给定压力,若电机未能达到你设定的频率,就要检查变频器的输入,是否能根据压力的变化来改变频率,调整电机的转速

网友G:
看实际压力与传感器压力是否一致,如果是传感器误差过大更换,否则调整设置即可

网友H:
要注意泵的扬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