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9-03):
三菱pLc控制的一个设备出现压力变送器送过来的信号如果打开按钮pLc工作电磁阀工作、人机上面的数字乱跳不能精确换压力变送器也不行是不是PLC问题

网友A:
干扰太厉害了?

网友B:
应该是干扰的,共地试试。

网友C:
干扰有可能,确认程序没问题吗

网友D:
压力变送器到PLC的模块接线等有没有按照他的说明要求来接。

网友E:
电磁阀不工作正常,工作就乱跳,先考虑干扰;

网友F:
你把变送器的0v和plc的0v接到一起,就好了,我前几天才做了一个程序也是这样的,数字乱跳,后来把所有0v接到一起就好了。

网友G:
PLC有问题的话,其控制也有可能不正常。

网友H:
如果受干扰可以屏蔽,看看有没有公共线接线问题。可以在端口加滤波器或者用软件做个滤波器看看有没有效果。

楼主:
这几天刚开始线都没动过

网友I:
电磁阀线路接触不良了,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