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03):
很久没有接触西门子的控制系统了,关于西门子控制选型的问题,请假大家。
一、大致的系统描述:
1,一个中小型分布式系统,60个恒转矩类型负载的变频器传动,其中有2个张力控制回路,其他为速度比例控制;
2,两个过程(流量,离心泵变频器控制)控制回路;
3,小于20个温控回路,按照目前的主流配置,应该用什么配置?
二,初步想法是:
1,S7-300+分布IO,用于逻辑控制;
2,Simadyn做传动和张力控制、流量控制。
3,Profibus分布式温度控制,或者Modbus 与温控仪表通讯;
三,问题是,
1,各抒己见,提出优化的方案;
2,这种系统用S7-1200还是S7-300?
3,Simadyn没有用过,是否可以用来控制VVVF逆变模块做流量控制?
请大家指导。

网友A:
1200应该比 300稍微便宜点

网友B:
楼主钱多,60点数字量+20点模拟量,而且模拟量还可以走通讯的情况下,用上万块钱的S7-300。
S7-300是中型的控制器,一般使用的工程控制点数都是上百点的,几十点的工程不建议使用,除非用S7-200或者S7-1200不能实现工程中的运算指令,特殊指令,特殊数据处理的功能要求。

网友B:
西门子销量最好,最普及的莫过于小型PLC控制器了,这也是很多工控设备上的主流配置,因为很多设备是够用就好。
别忘了,小型一体机也能通过扩展模块实现其他的功能。

网友C:
1200完全可以适用吧

网友D:
一个SMOTION D就够了

网友D:
SIMOTION D 可以拖挂 ET200站点 支持 PN DP

网友E:
嗯,SIMOTION D或S7 1200这可是两类不同的结构哇,前者最好了,估计价格不低,后者是廉价的结构和应用。

变频器控制流量没有问题。说的就是逆变器模块。主要还是CU(控制器起作用)。采用S120的共母线结构,可以实现多电机模块的并联驱动。

关键是价格的平衡点,看看哪种结构更合适你的工程。

网友F:
记得一个487点系统,用4个226+模块做出来的(而且每个CPU带2个伺服电机),当初好像是节省成本,因为业务员电气控制系统价格报太低所致